楼主(2011-10-31):
几台s7-200PLC通过EM277跟s7-300PLC通讯的,网上看了些资料 只写了一台s7-200PLC通过EM277和s7-300PLC通讯。例子中给的EM277分配的8字节输入8字节输出自动对应到s7-300PLC的IB0~IB7  QB0~QB7  ..。我想知道如果两台s7-200PLC通过EM277和s7-300PLC通讯的话 两个EM277模块都分配8字节输入8字节输出的话 第二台是否也对应到s7-300侧的IB0~IB7  QB0~QB7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台s7-200PLC通过EM277跟s7-300PLC通讯的,网上看了些资料 只写了一台s7-200PLC通过EM277和s7-300PLC通讯。例子中给的EM277分配的8字节输入8字节输出自动对应到s7-300PLC的IB0~IB7  QB0~QB7  ..。我想知道如果两台s7-200PLC通过EM277和s7-300PLC通讯的话 两个EM277模块都分配8字节输入8字节输出的话 第二台是否也对应到s7-300侧的IB0~IB7  QB0~QB7 ??

这种问题其实不用提出来的,自己想象一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都对应同一地址区域的。

原因很简单,两台对应于同一地址区域,那么必须会有一个标志来提示当前与之通讯的对象站号,否则如何判断这个数据是谁给出的呢?

网友B(2011-12-21):
楼上有道理!
所谓STEP7,就是你在做程序时每步都可以试验,如果能每步都能完成定义,则程序基本正确,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2013-01-10):
请问一下。sf红灯  什么原因   复位不好用   线路也正常 是不是o/i的原因

网友D(2013-04-02):
估计是硬件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