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编程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1-10-31):
(无正文)

网友A:
你第4通道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起始不是从0开始就可以从外部做到。例如传感器的信号为4-20mA 或1-5V。如果需要从内部做到的话,就需要将模拟量模块改为0-20mA 或0-5V 后进行调试。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低信号阶段会不准确。
个人意见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