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HC模块问题?

楼主(2011-10-31):
求教下这个问题“单相单输入、单相双输入、双相双输入?这三个输入是什么意思?请各为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单相单输入、单相双输入、双相双输入?这三个输入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一相输入A相,只接一个输入点第二个就是一相输入接A和B两个输入点第三个就是两相输入A和B输入点都接的意思而已!!!

网友B:
看一下三菱FX系列手册关于高速计数的部分;

网友C:
FX2N-1HC模块手册中有这几个的示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