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怎么样才能去掉扉页上的“小猫",换成自己公司的logo呢?
有知道的吗?
教教我啊。

网友A(2011-12-25):
这个好像去不掉,也改不成自己公司的LOGO.那个是说明你用的版本是试用版或者学习版,要去掉就要买正版的,但也改不成自己公司的logo。

网友B(2012-02-06):
这个倒是可以改掉的。因为这些页面都是模板,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进入符号编辑模式,然后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C(2012-08-23):
#2:在win7系统上改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