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31):
求教、PLC内部的电池是供应PLC那里的电源?不是已有220v的电源供应了么?怎还有内部的电池?请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A:
PLC内部的电池是用来供给保存内存数据的

网友B:
电池是保存程序及数据用的;
你PLC不可能一年365天都不断电的;

网友C:
用来保存内存里的数据的。
这些数据有些是初始化用的,有些是中间的结果或数据。
程序不会丢。

网友B:
程序会不会丢,要看具体的PLC型号;

比如三菱FX2N的电池是连程序一起保的,所以会丢;

网友D:
应该是给存储器供电的。

网友E:
如ZCMY 3楼、5楼所说。

网友F:
给存储器RAM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