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需要用三相调压器进行电压调节,但出现三相不平衡的现象,如何进行对三相调压器的每相电压进行调节?
或者 是否可以用三个单相调压器组成 1个三相调压器,实现每一相都可调,(当然三个单相调压器分别接在UVW三相上)

网友A:
可以,把需要细调的那相的滑动触头的锁定螺丝松下,转过一个位置后再锁定。

网友B:
三相不平衡,不是通过调整各自的相电压使其平衡的。这样做的后果是危险的。因为导致的是三相电压不一致。

网友C:
没有微调过,调过之后可能会影响更大。

网友D:
可以用三个单相调压器组成!!只适用于小功率或者测量用!!

网友B:
为楼上的两位大侠竖大拇指一个。

要注意大侠们的提示,很有共享价值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