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PLC问题

楼主(2011-10-31):
型号点数已经想好了,FX2N-16MT这种2手的,淘宝上面买900-1300,我不知道这种价格是原装的还是翻新,或者是台湾版士林的,

一直由于不敢轻易下单去买,就怕买来假货,望有懂行情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好贵啊,我以前自学三菱PLC的时候也想买一个,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就没买,现在在看西门子的PLC,其实我觉得买个二手的就行,个人建议!

网友B:
16点的,价格不便宜啊。如果是松下FP0-C16T的,750元全新可以买到。如果淘宝的话,应该更低一些。

网友C:
呵呵;FX2N本身定价就高;
别人已经标是二手的,就是旧的;

网友D:
那还不如买3u的了 不过价格要贵一些了
功能比2n强多了
呵呵

网友E:
FX2N的没有定位指令,如果你是用来控制伺服的,那不要买这个系列的

网友C:
这个价格你可以买个正宗全新的FX1N-14MT-001的;

楼主:
我买2N的考虑的就是以后能有模拟量和定位功能,我也知道1N或1S型号的有定位功能,但是买了以后需要模拟量模块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打算直接买2N的,再配定位模块+模拟量模块,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的回答,我想知道FX2N16点的真品价格是多少钱,好让我心里有的数,

网友F:
价格不低啊

网友C:
呵呵;FX1N-14MT-001也是完全可以带AD/DA模块的;
FX1S没有扩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