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发电机在空转得时候电流表摆动得幅度很大,接上负荷以后摆动的幅度小点,但是还是会摆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机器震动的原因,你可以把表拆下来放一边看看。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B:
空载也显示电流?

网友C:
如果不是励磁电流的话,空载是没有电流的,估计是震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