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 输出

楼主(2011-10-31):
在电气行业说的输入 输出 应该怎样简单的理解

网友A: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将控制信号接入输入单元的点就叫输入点,一般来说高电为1状态就是有输入!输出就反之!

楼主:
输入与输出
还是不是很懂  比如一个检测有没有工件的传感器  得到一个有工件的信号 是不是就有了输入还是输出呢

网友B:
对于传感器来说,得到一个工件的信号,是输出,你把这个信号给PLC,对于PLC来说就是输入

网友C:
这样理解,以PLC为例子
PLC就像是人的大脑,他需要获得外界的信息,比如各个传感器的状态,各个开关的状态,这些信号就是输入,PLC接收到这些信号,进行处理运算,判断,把动作执行命令发送到各个执行元件,诸如电磁阀,气缸,电机,继电器等,就像是人的大脑运算后发送命令,命令我们的身体各个部分肢体做出何种动作。
这么理解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D:
通常给PLC信号叫输入,如光电开关信号,模拟量信号等,PLC这个模块叫IN输入模块,反之PLC给被控制设备比如继电器指示灯等信号叫输出,此模块也叫OUT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