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厂有一个热电偶,热电偶是连接到ABB的温度变送器上的,温度变送器是应用的PA总线。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窑运转得很正常,有一个温度点时不时的会有20度左右的波动,但是过一会又好了。有时候几天运行得很正常,有时候会波动一天。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几个温度点时不时的就跳到0度了,但是过一秒又好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人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PT100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干扰?传送距离长?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重新处理一下接线就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D:
导线屏蔽,屏蔽接地

网友E:
可能是补偿导线接触不好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F:
干扰的面比较大。

网友G:
时不时出现波动一秒是干扰问题有可能是屏蔽线问题,还有可能是接地没有做好,有可能太靠近动力电源。20度波动可能是热电偶反馈问题 ,也有是仪表检测问题。出现0度是短路现象。

网友H:
哦  这样啊

网友I:
是不是接线有接的不好的呀,查下线先看看,要不就是有干扰

网友J:
干扰,是不是动力电缆和测温线路在一体安装在电缆桥架上的

楼主:
变送器是K型的

楼主:
我已更换了补偿导线

楼主:
谢谢各位。热电偶我也换过,补偿导线也换过,但是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我在想是不是PA线的屏蔽没有做好。

楼主:
补偿导线是否两端接地?  谢谢

网友K:
都换过了线?表?热电偶?接线没问题的话,就是干扰了。查查看。

网友L:
我也遇到过,估计你ABB的温度变送器没有与热电偶连接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属于干扰造成,建议你直接将ABB温度变送器与热电偶安装连接在一起,直接远传出去即可。也可以现场做个箱子。都可以解决这个波动现象。

楼主:
楼上的那位朋友,你的意思是不是尽量缩短补偿导线的距离?

楼主:
环境温度会不会形成干扰呢?

网友M:
是不是接地不良?

网友N(2011-12-12):
热电偶信号很低,如果补偿导线使用距离过长,信号的衰减和强电的干扰,足可以使信号失真,严重时产生温度波动;
一般补偿导线别超过15米,超过用温度变送器传送;
一定远离动力线和干扰源,避免不了的地方,尽量采用交叉方式,不要平行;
屏蔽补偿导线效果较好,但屏蔽层一定要接地。
淄博飞雁先行测控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