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池的更换?

楼主(2011-11-01):
请问’PLC内部电池被取出程序和数据就会丢失、那要更换电池时怎么办呢?有没有限制时间更换它。又或者说电池取出PLC程序就会丢失?还是电池取出来后多少时间程序会丢失?有时间给我们更换么?有没有什么步骤?

网友A:
换个电池一两分钟足够了,这么短时间内不会丢程序的
拍丢掉,可以先把程序读出来做个备份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我更换过。有时间限制,好像是15秒以内,还是10秒。
记不很清楚了。不要关电,最好带电更换,而且越快越好。
你要更换步骤吗?我找找!!

网友C:
正常情况下,PLC选通电15分钟,电容完成充电,然后PLC断电,换电池;
电容一般可以保证5~10分钟,这个时间足够你更换电池了;

网友D:
这位同行可能刚刚入门

网友E:
我是带电换的,一般短暂停电换没问题

网友F:
带插头的电池在更换的时候没什么影响,就是焊接的电池在更换的时候要注意缩短时间

网友G:
一般换电池前都给PLC上电20分钟左右,然后快速取下电池装上新电池。

网友C(2011-12-15):
带电换一般也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