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问题,欢迎大家畅谈!

楼主(2011-11-01):
我想用一个滑台气缸,想达到如下要求:滑台停在中间,先移动到左端,让后移动到右端,最后停在中间,左右行程各2毫米,整个过程1秒内完成。定位精度正负0.1,总控制用plc ,请问怎样设计气动元件可以实现。

网友A:
哈哈
有做过普通汽缸的这种控制,但是没有看到过有滑台汽缸.你的条件要求时间,精度直接用个马达来做或许更好点.个人建议.

网友B:
气动速度一般50~500mm/s,

网友C:
可以使用带磁性开关的气缸完成,但是要保证控制精度的话,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D:
伺服电机估计能达到你的精度!

网友E:
你打算用什么传感器呢???
精度这么高估计有难度哦……加速度不恒定,速度也不恒定,而且滑块还有惯性……
我做了一个液压活塞的控制,运动方式和你这个类似,现在精度只能达到正负1mm偶尔精度还会超过2mm,比较头疼的事情

网友F:
要知道气缸是达不到那种精度要求的,还是改用电机驱动吧

网友G:
总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H:
2毫米吗!用两个电磁铁就可以了!中间定位用弹簧即可!!

网友I:
气缸无法精确定位,步进电机+机械滑台可以完成;

PLC只要发脉冲与控制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J:
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K:
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要么用马达,要么用二个气缸

网友L: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M(2011-12-02):
2mm? 正负0.1? 气缸?

气体那么不稳定,又那么高的精度,怎么可能实现?

网友I:
用电机控制,机械上比较简单;
如果机械上实现,要停止到中间,需要辅助的机械比较麻烦;
可到淘宝找找类似的二手夹具研究;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总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O:
我见过类似的机器,中间再加一个小气缸用来定位就行了

网友P:
用气缸实现高精度好像不可能,还是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吧!

网友Q:
建议用步进电机

网友R:
有伺服气缸

网友S(2012-01-15):
无法保证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