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程序有问题。希望大家看一下。那里有问题。那位有气动控制机械手的程序上传一个参考一下

楼主(2011-11-01):
在001常开时。启动000。 200.01左下降。 003下降到位时上下气缸一直在上下不停地动。 右行到位时也会不停的出现向左移动一下在向右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你气缸正确的一个周期是怎么动作的,而且我看了下 你不管上升下降还是左右移动都是用了双输出,你的气缸是双电控的??

网友B:
这种程序是只能在现场对照着改。在异处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C:
用个屏幕录像软件,把操作过程录下来给大家看看,比只拍几个照片说的清楚点

楼主:
因为刚学有的东西我也不是太明白。希望大家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D:
看不清楚,还是截图发上来吧

网友E:
用截图软件将程序截取下来上传,比这个清楚。另外最好说明I/O地址,否则帮不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刚学有的东西我也不是太明白。希望大家能够指导一下
刚学欧姆龙。用CPM1A的程序转换的。就是书上的教程。气动控制的机械手。左边原点时气缸下然后夹紧产品。在右移到位。气缸下放松产品。在回原点
这是你10-30另帖回复
问一下,程序是你编的吗?
1.程序转换的对不对?
2.程序例题是否完整?
3.程序例题是否正确?
你都不知道别人如何解答?
你好像对别人的问题还没回复,就又开个问题栏是不是不好。
呵呵,难道是楼主还没有弄明白程序呢?
真的看不太清。。。要不楼主就把程序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H:
楼上的传点有用的信息上来;
机械手动作如果是步进的,可以用步进指令;
或者SET/RSET指令;
张开向左-->向下-->夹紧-->向上-->向右-->向下-->张开-->向上-->-->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