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本人正在维修的一安川变频器经过上电实验,运行指示灯亮且无报警,接入电机电机不转(听声音嗡嗡响),后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之间不平衡。经过几次试验后,查看烧毁贴片C3肖特二极管,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谢过了!C3可以用什么代替或可以从哪买到?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电压偏高或c3质量问题.

网友B(2018-01-03):
查看六相驱动光耦性能是否一致或其中某相性能变差

网友B:
其光耦性能的好坏或某驱动的性能差异是影响输出不平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