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反应不灵敏

楼主(2011-11-01):
求助各位高手,PRO2000的人机与三菱PLC,232模块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按了好一会才能弹出画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小弟急啊!!!

网友A:
首先不与plc相连,单独做几个画面,通过调换各个画面看反应速度,如果这关都过不了就是触屏自己或者说是你触屏设置的问题。
其次与plc的通讯速率提高,再试试。

网友B:
这个屏用了多少时间了?

网友C:
与PLC有没有通讯上??

楼主:
几天没用,现在开起来好了。多谢各位高手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