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触摸屏plc是否能配合扫描枪使用,如何使用和程序编写。有实例

网友A:
可以的,可以通过通讯做到连接起来

网友B:
可以,通讯或者你的扫描枪是否能反馈4-20MA信号

网友C:
有的扫描枪可以直接跟触摸屏通讯,无需写程序。

网友D:
用这一款wince平板电脑都可以支持啦!!!免驱动的。。。

产品规格:

操作系统(开放式人机界面) WindowsCE5.0/WindowsCE6.0
显示区大小 7.0″(长:宽=16:9)
LCD分辨率 800×480
LCD亮度 300cd/㎡
LCD颜色 64K色显示
背光灯 LED背光灯
通信口 4路串口(COM1,COM2,COM3,COM4)1路以太网,USB
CPU 32-bit 主频 400MHz
内存 64M(DDRAM) / 256M(DDRAM)
触摸屏面板 4线电阻方式
外壳材料 ABS+PC
外形尺寸 206x142x42(mm)
安装开孔尺寸 196x132(mm)
工作温度 -10~60℃
工作环境湿度 10~90%RH
供电电源 直流12V/24V
功耗 5W

产品外观及尺寸(单位:mm)

技术资料下载:

网友E:
可以的,触摸屏软件上有该扫描枪驱动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