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有没有懂弱电师傅。帮忙给指点一下,自家的电视出现以下故障。有声音无图像,声音是有是无。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高压包以换。故障依旧

网友A:
有没有亮线? 光栅看来没打开. 查行电路, 这个坏的比率较高.

网友B:
从高频头到中放电路都有可能,这个要逐一排除。

网友C:
有声音无图像,首先要看屏幕亮不亮或屏幕上有没有字符,如没有的话就是行扫描电路或电源给行扫描供电有问题。行扫描最主要是检查行振荡有无起振。屏幕不亮就要检查亮度控制电路。
如果你没有维修基础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故障会扩大的。

楼主:
请问师傅屏幕不亮。声音是有是无是行有问题还是亮度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D:
现在的电视机已经都高度额集成化了,而且都很少坏,都是还好好的,就被更新换代了。还修吗?换新的算了。

网友E:
1,开机用手背靠近屏幕,看看有无高压建立。2,如果高压建立看灯丝是否点亮。3,如果灯丝点亮调高加速极电压,观察屏幕现象。具体是什么故障就不好说了,每种机型保护电路都不尽相同,建议先看看场电路。crt电视现在都快没落了,一般坏了都换成lcd,单从维修的角度来说,不值得,如果用来学习模拟电路倒还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的帮助。我是不会放弃的

网友F:
谢谢各位楼主的帮助。我是不会放弃的
赞一句,精神可嘉!如果需要别人的帮助,请把电视机的牌子,型号,故障现象说清楚一些,因为型号不同线路是不同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回答,因而不好回答你!

网友G:
灯丝是否亮?查一下行扫描电路看,特别是行输出管

网友H:
测量一下显像管尾端的各个管脚电压,就知道基本情况了,没有光栅检查行扫描电路,有光栅检查一下释放电路。先调试一下加速极电压,慢点,看看有没有光栅。慢慢来哦!

网友H:
测量时一定要小心哦,高压很危险的哦(电源电压、行管集电极、中亚阳极、高压帽处)都很危险的!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现在基本故障已经发现是显现管围板有接触不量的地方。正在进一步查找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H:
看看中压集电压,再看看接线,有没有变成绿颜色的地方,应该是管座的问题。

网友I:
一般行电路故障比较大些,查查行管看看

楼主:
行管已经换了管座也换了高压包也换了,现在是屏幕有时会出现非常暗的红色光栅时大是小

楼主:
那位师傅给小弟回一下关于M51354WP.和UPC1423CA的详细资料各脚详细功能

网友F(2012-03-06):
楼主不是专业人员,故障描述的不清楚!彩电是什么牌子的,什麽型号,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伴音电路正常,有光栅,无图像,故障在视频通道,在AV状态下输入视频信号看看有图像吗?然后分段查查,祝你成功!

楼主(2012-10-19):
谢谢。师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