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直流电机烧了

楼主(2011-11-01):
我这今天有台西玛132千瓦的他励直流电机励磁绕组烧坏了。故障发生时电机才运行了不到半小时叫冒烟了。当时我检查励磁电压是360V,我可吓坏了。哪来那么高电压?电机励磁额定电压是180V。就查了下590+里面的参数,发现控制方式不知给谁改了。我们这多采用电流控制的,可上面却是电压控制。而且 速度反馈是90%。我就把它改成了电流控制后,再开机检测了下励磁电压,是140V。电机绕组温度也不那么高了。可想想还是不对啊,正常电压应该是在180V上下不多才是啊。但是我的知识有限,不知问题出在哪。就开机试运行了半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就叫人家开机生产了。我就下班了。夜班也有维修工值班。结果开了俩个多小时,夜班打电话过来说电机又冒烟了。他量下励磁电压说只有60多V了。没办法了,就换了台备用电机上去,就没问题了。

请求大家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第一次冒烟就已经把绝缘降低了?为什么励磁电压相差这么多呢?补充下电机参数:电枢电压440V;电流是365A;励磁电流是11.2A。运行时也没超过额定电流也只有260A左右啊。也用摇表测了下绝缘电阻是没问题的。本人对直流电机方面造诣还不是很好,所以请求高人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只能理解为刚开始控制器参数设置错误,导致线圈已坏了。

网友B:
那个不是速度反馈90%,是励磁电压比。一般建议用励磁电流控制,180额定,测量时测到140v,这个比较常见,属于正常,60v则有问题,更换电机前必须确认装置参数设置,另外对换下的电机也要进行检测一遍故障分析。

楼主:
励磁电压比是47。7%吗?公式180/交流电源对吗?

网友C:
嗯,楼主对问题如此认真的描述,非常高兴,“大拇指”伺候。

直流电机的额定励磁电压一般只是参考值,额定励磁电流才是一个要准确控制的参数值。因为励磁绕组的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是有很大变化的,所以一般都是采用励磁恒电流控制磁场。140V的励磁电压,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此时采用的恒电流控制,刚开始的励磁绕组还没有发热,所以比较小(相对于热态)所以整流电压就偏低,待连续工作以后,励磁电压还会升高的,但应该都在180V附近才正确。也就是说,励磁电压是针对励磁线圈的冷态和热态发生变化的。只要励磁电流是恒定的,而且控制的准确,就没有问题。

关于为什么会烧电机励磁,应该是开始360V的励磁电压,导致线圈电流太大,电机发热严重,励磁定子绕组的绝缘完蛋了。可以拆电机闻闻,是不是漆包线烧糊的味道?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想开始可能是360V电压把绕组烧坏了,但后面又运行了2多小时啊接着才点击发烫冒烟的。是一开始那次绕组绝缘还没完全坏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电机升温了绝缘降低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励磁电压比是47。7%吗?公式180/交流电源对吗?

是的,根据电源供电情况,一般是45%-47%的,但是建议一般用电流控制,真正建立磁场的电流,冷态热态励磁电阻会有变化,所以电压控制往往不准确。

网友D:
最近也在弄直流电机,mark一下,学习了

网友C:
正因为如此,楼主的系统,存在设计缺陷。那就是励磁没有过热保护,或者说过热保护没有起作用。假如这个系统的热保护是设防有效地,那么,当励磁电压2倍额定时,励磁电流一定会很大,热继应实施保护停车。也就不至于把电机的励磁线圈烧了。

由此,这个保护,不仅一定要加,而且一定要有效。

网友E:
将电机参数输入控制器,在进行自动优化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励磁电压高了,烧了励磁线圈,起初应有局部短路,你设置了电流控制电流限制了所以电压也下降了,因为励磁是直流的,电流又限制在额定情况下,还能运行一段时间,如果是交流电机有局部短路可能几分钟也难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因为如此,楼主的系统,存在设计缺陷。那就是励磁没有过热保护,或者说过热保护没有起作用。假如这个系统的热保护是设防有效地,那么,当励磁电压2倍额定时,励磁电流一定会很大,热继应实施保护停车。也就不至于把电机的励磁线圈烧了。

由此,这个保护,不仅一定要加,而且一定要有效。
是的我们有三十多台同样的机器,还有245千瓦的,不过我都看了下厂家买来就没设计热保护原件。请问高人我该如何来实现励磁热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励磁电压高了,烧了励磁线圈,起初应有局部短路,你设置了电流控制电流限制了所以电压也下降了,因为励磁是直流的,电流又限制在额定情况下,还能运行一段时间,如果是交流电机有局部短路可能几分钟也难坚持.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可以在590+里面设置相关的参数来实现保护吧

网友G:
额,学习了。
以前只知道装直流电机,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