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项

楼主(2011-11-01):
请问,三项异步电动机缺一项后,其它两项电流多大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动一下不会烧电机!

网友B:
可以看一看相关资料(或教材);具体计算,我也不记得了。
只是知道,电机缺相有危害,应当尽量防止。

网友C:
接近短路!

楼主:
该听谁的?

网友D:
没具体试过,只是知道对电机危害很大。

网友E:
要是你们老板钱很多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2011-12-07):
应该是正常电流的1.7倍

网友G:
看来还是没有人敢尝试的!

网友H:
这个要看电机状态,启动、运转、带负载情况。

网友I:
电机缺相不怕,怕的是负载不变一会电机发热厉害就烧掉了。电机缺相时只要你把电机的温度控制好就没有事情。以潜水泵为例充水的,缺相时一般不会烧除非时间特别长。应为有水冷却了。以上是个人的观点。

网友J:
不会,
不会,我试过好多次,

网友K:
缺相就不平衡了,电机会很快烧掉的

网友L:
原来没有缺相时1.732倍电流

网友M:
缺相很短的时间不会,现象就是转速不正常,如果还没注意到,很快就会冒烟了,电机很烫

网友N:
电流增大,绕组温度升高,绝缘会迅速老化。

网友O:
电机缺相会一下子就把电机烧了,所以装热继是必须的

网友P:
千万不缺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原来没有缺相时1.732倍电流
情况属实!

网友Q:
三角形接法,在正常时,每相绕组的相电流时0.58倍,当有一项断线后,其他两相有一相是正常时的2倍,肯定这一相绕组发热。对于星形接法的有一相断线后,其他两相串接在电源上,在负载不变的时候断线的电流为零,而其两项电流增大到额定电流的1.73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