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和三菱的plc通过自身发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么?
主要是程序上,三菱的好像要PLSYZ指令,而西门子就是通过模块设置么?谢谢

网友A:
三菱不只是PLSY脉冲指令,还可以用定位指令的

网友B:
西门子的可以用向导做,但是三菱的只能编程,
我原来用三菱的是PLSY指令做的

网友C:
老师好
老师能给我发份三菱步进的软件吗

网友C:
我的邮箱yxx86227@126.com

网友D:
编程的方法不同;

楼主:
果然有见地,呵呵

网友E:
西门子控制起来好用,但是难学习一点三菱的呢容易上手一些!

网友F:
三菱设定3个参数即可输出脉冲,西门子你的首先学习这个脉冲指令100年,然后填50年的参数,在调整300年就有脉冲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