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短路器

楼主(2011-11-02):
我国电力划分1KV以上交流电统称高压电。高压短路器分户内(N)户外(W)型,主要用来控制高压电机;大型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分合,电压等级从1万到上百万伏不等。现在一般用高压真空短路器取代了原来的产品,最少一年检查一次,需检查储能弹簧机构,分合闸线圈,并做耐压过流等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国电力划分1KV以上交流电统称高压电。高压短路器分户内(N)户外(W)型,主要用来控制高压电机;大型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分合,电压等级从1万到上百万伏不等。现在一般用高压真空短路器取代了原来的产品,最少一年检查一次,需检查储能弹簧机构,分合闸线圈,并做耐压过流等测试。
说的是断路器吧,这个不宜有笔误的。

网友B:
我是冲着标题进来的。楼主是 有意的?

网友C:
做电工一定要严谨,就像是短路和断路,一字之错意思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