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S7-300PLC与电脑连接线可以是专用的数据线,也可以从通讯模块用网线连接吗?S7-200PLC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A:
200的也有网络模块吧,打售后问下

网友B:
都可以。cp343-1  和 243-1

楼主:
可以理解为既能用普通的数据线通讯,也能用网线通讯,只是用两个不同的模块而已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