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位低报警

楼主(2011-11-02):
液压站油位低报警,但有为不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检测油位低然后报警这一套原理不明白,使用什么来反映油位低呢?没有浮漂。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上个图好分析点。

楼主:
谢谢啦,已解决啦式过滤器脏啦,检测开关撞在了过滤器上的,这是通过流量来检测的?

网友B:
一般是液位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C(2011-12-22):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是开关信号是常闭的,如果你确定液位报警是低为有效,那肯定别的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