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CP1H与EDA9033F电表通过简易主站进行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1-11-02):
之前也有做过简易主站的MODBUS通讯测试,这次更详细些,通讯的双方都要可以MODBUS通讯。CP1H为主站。

楼主:
补充一点,特殊地址对应的寄存器区在手册上是错误的,A641对应的是串口1,相关的寄存器区是D32200~;A640对应的是串口2,相关的寄存器区是D32300

网友A:
谢谢分享,手册上的错误不指这一处呢,在无协议和中断那几章节到处是错的。

网友B:
不会吧,我目前就要做一个简易主站的项目,如按照手册上讲的,那就永远也连不上了?
不过我用的PLC是CP1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