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11-02):
西门子siemens主板视频输出为RGB三根电缆,其中G电缆内包含H、V信号,所以也称为RGB SOG信号,此类型信号无法使用一般显示器直接替换,在改造替换中将使用到GBS 8218 RGB转换器。以下为改造方法:
1、将R、G、B三根电缆BNC端一一对应GBS 8218 R、G、B三个BNC口。
2、将VGA液晶显示器连接至GBS 8218 VGA out口。
3、将所有设备接通电源,包括机床、GBS 8218 、VGA显示器。
4、通过K1键调整GBS 8218至RGB SOG CH1模式下面,选取相应该分辨率,十五秒后断电GBS 8218并重新通电后完成。
5、到此步已将西门子siemens显示器替换完成,只剩下加固设备位置之类后期工作。
GBS 8218 RGB信号转换器信号接口和模式支持:
1个BNC口信号接口(单色信号,行场混合同步);
2个BNC口信号接口(单色信号,行场复合同步);
3个BNC口信号接口(RGBsog 绿色复合同步);
4个BNC口信号接口(RGBS 行场复合同步);
5个BNC口信号接口(RGB HV 行场分离同步);
GBS-8218 RGB视频转换器 经过严格测试适用替代数控显示器、工控显示器、医疗RGB显示器替换维修改造,在工控显示器替换维修和改造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方案,期待进一步跟您的交流,唤发旧数控设备的效能,同时也为您节约支出和节省宝贵时间。

网友A(2012-05-31):
RGB SOG绿同步直接替代
CEV121产品规格:
视频标准支持:  MDA、CGA、EGA、VGA,RGB、RGBS、RGB sog、RGBHV信号
视频输入接口: 3针、4针、6针、9针、12针、三排15针、双排15针、20针、25针等不规则信号接口,包适用于
各种BNC口信号
输入参数: Analog模拟RGB:0.7-2.5VP-P
TTL数字:High 2.4 ~ 5.0V或Low 0.0 ~ 0.8V
阻抗: 75欧姆 – 500欧姆
扫描方式: 隔行扫描/逐行扫描
输出信号: 随输入信号变化,液晶显示
电源功率:   外置 AC110V/220V转DC12V电源,功率:25W
显示尺寸: 12.1英寸,249*187mm(长*宽)
显示比例: 4:3正屏
LCD类型: 工业级TFT
安装尺寸:   317*250*45mm(长*宽*厚)

此型号显示器支持SOG绿同步信号,直接替换绿同步CRT,效果不错,有需要可来电交流:13714086170 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