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大家好!小弟刚学PLC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还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如何让S7-200PLC编程软件,在无S7-200CPU的时候。如何调试我说的是无通信电缆连接,直接用编程软件调试,谢谢---
  [upload=jpg]/uploadImages9/b63a8b00fb5ea7221918e9400d9359cd.jpg[/upload]

网友A:
就这个还要调试精英,夸张了吧,你搞个模拟软件不就得了

网友B:
对,用个模拟软件,去网上搜,一大堆呢,但只能是简单的开关量逻辑方面的测试,复杂点的程序就不好满足了。

网友C:
找个仿真软件就可以模拟调试。

楼主:
呵、 不夸张点你会来懡?
  模拟软件我早就知道了,还有别的方法没?能直接和S7-200编程软件通讯的.....

楼主:
什么软件、我用的那个只能调试开关量

网友D:
可以用触摸屏模拟软件啊,完全用软件模拟,电脑就相当于PLC+触摸屏了

楼主:
触摸屏模拟软件能和S7-200通讯吗?631282730@qq.com
   给我发一份行不?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