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1.一台22KW的除尘风机,进风口没有风量调节阀,启动时等于全载启动,启动时间较长,直接启动较好,还是星三角启动好?
2.这台22KW的风机,启动时电流较大,空开选用多大的好?需用什么样的热继能避开启动电流,这样就省了经常在启动时热继误动作了。这样的风机热继的选用有什么经验吗?
3.一个电箱里有15KW风机一台,22KW风机一台,15KW的直接启动,22KW的星角启动,总开关多大的好,100A可以吗?
请教师傅们谢谢。

网友A:
启动电流是不是可以先用钳表试一下,摸摸底?风机启动应该是从空载开始i的吧,随着转速的提升,负载呈抛物线上升。所以即便是星角启动,也未必能降低启动过程的电流变化。

网友B:
我认为还是星三角好,启动电流小点对电网冲击小点,三台风机的总开关100A有点小,因此开关主要是短路保护,每台可以再装过载保护断路器,断路器选用电机专用型可以精确整定的,用热继电器也是可以的,但最好要增加启动时热继电器不接入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