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 相差多少

楼主(2011-11-02):
三相整流后 的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相差多少???怎样计算。 单相整流桥 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相差多少???请知道的师傅说一下

网友A:
这要看整流后滤波电路?如果没有滤波,电流会减小。因为整流后的电压降低了!如果用电容滤波,电流会增大。因为电压升高了!整个电路的电流是一样的(符合串联电路的电流定律)!!

网友B:
对于三相桥,交直流侧的电流关系见2楼(理想状态的理论值);单相桥,交流侧电流=直流侧电流。

网友C:
支持三楼说法,理论状态.实际略小计算,电压略下降.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的几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