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自己编写软件,如何用串口方式与OMRON PLC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编写软件,如何用串口方式与OMRON PLC通讯。

附上欧姆龙官方给出的VB与PLC链接的例子,其使用MSCOMM32.OCX控件进行串口通讯,程序使用VB6编写,请享用。

网友B:
就如2楼的说法,如果你想用计算机串口来和PLC通讯的话,还是先把计算机串口搞熟了,PLC这一侧的通讯很简单了

网友C(2012-01-01):
用无协议或者hostlink协议 QQ149034219

网友D(2012-02-03):
懂VB的话  用mscomm控件通信即可

好好看下PLC的通信协议

网友E(2012-09-28):
正在找类似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F:
关键是你用什么协议来通讯,无协议,最方便的是无协议通讯,或者直接用上位机软件通讯,或者用HOSTLINK命令通讯,这些最方便,当然也可以选择MODBUS等

网友G:
谢楼主啊!正在学习中。小声的问:是不是pc 装上通讯软件后,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和PLC通讯了。

网友F(2012-11-16):
无协议并不一定是最方便的,无协议的话PLC要把对应寄存器地址发送出去,另外误码也无法识别.

网友H(2013-01-21):
楼主找到了吗?找到了联系一下,QQ  41278515

网友I(2013-07-12):
用hostlink即可,只需弄明白协议即可,很容易的

网友J:
请教大侠们,我有一个CPM2AH的PLC,购买了一条编程线,是20针转USB的,电脑系统是32位的WIN7,怎么总是连接不上,能告诉我欧姆龙通讯的标准设置吗,还有端口我看见插上编程线后电脑有一个COM3口,本来有一个COM1口,我选择3口正确吗

网友I(2013-08-23):
一试便知

网友K:
学习啦!!!最近也在学习这一方面的!可以没有什么头绪啊!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谢谢!

网友L:
VB与PLC通迅源程序代码有吗?
楼主有,但没附解释,对我们新手还??

网友M(2016-05-27):
新手上路,怎样应用。请各位大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N:
回复 网友A: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O(2016-12-05):
VB原程序怎么打不开,显示文件未加载到路径,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P(2017-11-02):
如果你想编写工控机上的程序,通过RS232或者RS485访问欧姆龙PLC,又不懂欧姆龙的访问协议,可以和我联系。我制作了一个OCX控件,封装了欧姆龙的的HOSTLINK协议,可以直接访问PLC的DM\IR\HR内存,不需要任何PLC协议知识,直接进行这些内存数据的监控和修改。
你只要会用高级语言编写上位机程序,就能访问PLC。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这三种内存访问已经足够,我做了10年钢化炉程序,上位机用工控机,下位机用欧姆龙PLC,也只是用到这三种内存。
如果你掌握VC,VB,DELPHI等高级语言,想通过编程控制PLC,或者为PLC配备上位机程序,但是又不了解欧姆龙PLC的通信机制,那么这种控件正是你需要的。你可快速成为工业控制上位机程序员。
我的电话:13333899159,张

网友Q(2018-05-09):
新手上路,同样在学习上位机与PLC 的通信问题

网友R(2019-01-24):
VC与PLC通迅源程序代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