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哪位能帮我解释一下K1Y0、K1M100、K1S100,K2Y0、K2M100、K2S100,K3Y0、K3M100、K3S100,K4Y0、K4M100、K4S100。是什么意思。怎么 个用法。谢谢了

网友A:
常数+位元件

每一常数代表4位,

因此:K1M100  =   首地址为M100开始的连续4位,即M100~M103
        K2M100  =   首地址为M100开始的连续8位,即M100~M107
        K3M100  =   首地址为M100开始的连续12位,即100~M111
        K4M100  =   首地址为M100开始的连续16位,即100~M115
        ……
        K8M100  =  首地址为M100开始的连续32位,即M100~M131

常数最大为K8,因此位组合使用的最大为32位地址。其他的位地址和M地址使用都相同,这种用法只有在三菱或者三菱的近亲品牌上才使用,并不通用与所有品牌的PLC。

网友B:
当做一个数据处理就行了;
K4**对应16位二进制数;

网友C:
用法嘛,例如:K2M10  这个代表M10~M17 八个位地址

MOV K3 K2M10 这句话里的K3的2进制是0011,这个0011对应的是M10~M13,右边第一位是1,第二位是1,第三位是0,第四位是0
1是闭合,0是断开,从右边开始第一和第二位都是1,所以输出M10~M11闭合

MOV K3 K2M10其实相当于out M10
                                   out M11

网友D:
上面说的都对

网友E:
这一般用在哪举个例!谢谢

网友F(2012-02-15):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