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
X86、PowerPC、Arm系列的嵌入式主板能在电力行业哪些地方应用呢?
最好能帮忙指出在电力二次设备领域具体应用在哪些设备或者方案之中。
万分感谢,对您来说可能只是敲几下键盘,可我是怎么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进来即使缘分,幸运值全体+1.

网友A:
应用很多啊,要看你的要求喽,这一款不错

硬件简介

1. 內建三星ARM9 S3C2416A的CPU(主频:400MHz), 64M的DDR2,128M的NandFlash 完美支援 WindowsCE .NET 5.0。

2. VGA信号输出,可设置的分辨率有:1024x768,1280x768,1280x800,1360x768,1366x768。

3. 可选配的CAN_BUS通信口。

4. 四路可用的RS232(COM1,COM2,COM3,COM4)。其中
   (COM1,COM2)。也可以作为R485接口,四路串口均为带光耦隔离。

5. 四个USB HOST接口,可同时连接USB鼠标,键盘,及U盘。

6. 一路USB DEVICE接口,支持Activesync可以和PC机同步通信和联调应用程序。

7. 一路100M的以太网络接口。

8. SD/MMC接口,支持SD卡和MMC卡。

9. 触摸屏接口,可选配电阻式触摸屏模块(另外加50元)。

WLT_VGA单板电脑是一款不带冗余功能的紧凑型平板电脑,无风扇工作,集成有以太网控制器,串口,SD/MMC卡控制器,USB Host 控制器,以太网端口,触摸屏驱动,可完美支持WindowsCE .NET 5.0操作系统,帮助用户快速推进产品开发,加快产品上市。用户可将精力集中在应用相关的技术开发上,而无须关心复杂、费心的硬件平台和底层软件上 ,即你只需懂VC编程就可以做出高端的智能产品。

资料下载请登录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info.asp?keyno=77

楼主:
LS的是工控机,我想请教的是,嵌入式主板在电力设备或者方案上的应用。谢谢。

网友B:
我公司是台湾永宏PLC代理.
公司自主研发品牌奥堤司人机界面,在价格、库存、服务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产品有4.3寸、7寸、10.2寸三种型号,外型简易美观。
有产品需求的朋友请联系我,谢谢!
联系电话:13695013080小胡
QQ:1138254547
同心协力就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