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楼主(2011-11-03):
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附件里的程序为什么不能运行,当把t33换成t37的时候又能运行

网友A:
无法查看程序
应该是和不同时基的定时器更新不同所致。
T33定时器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时刷新
T37则是执行到指令时,刷新定时器位及CV。

网友B(2012-02-03):
原因
这个是因为一个是T33是10ms时基的,而T37是100ms时基的,所以会造成这个原因。
100ms的可以用来自复位。而10ms的不能用来自复位的。你给的例子中其实是将T33用来做自复位类同的功能。不能直接用的,需要另高一个中间继电变量转一下。T37就可以直接用。不知道说明白了吗?
说明书有一个例,可看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