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我公司有一台355kW电机,原来变频器DC4-20mA输入到PLC模拟量模块显示正常,因工频运行界面无电流指示,我昨天加了互感器和电流转换器后就不正常,我把一个PLC上输入信号拆掉对应通道程序里面显示-32756负最大值.转换为工频时显示为32756正最大值但电流转换器是肯定好的无电流输入是4mA正常.检查PLC组态发现不对,模块型号为:6ES7 331-7KF02-0AB0,这个信号源是4线制的而以前调试时是组态为二线制的,但以前工作也正常,只要把变频器上的线拆下一根显示也正常没有电流时为0,但把二根信号线都拆下,没有输入应也显示0,而它却显示为负最大值.请各位师傅指教.附图

网友A:
现在用的是4线制的话,就把AI模板在硬件组态中改下设置试下,如:你用的是第几个通道,就把量程卡改为C->D

楼主:
谢谢!有停机机会再去试下。

网友B:
泰之(上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成立,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一家从事工业自动化和数控机床领域的技术主导型公司。公司汇聚了一批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与数控技术的资深工程师,以“专业技术服务客户,实现共赢”为理念,为用户提供关于PLC、CNC、伺服驱动、变频器的硬件维修、技术培训、工程改造以及现场服务。
       泰之(上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硬(软)件维修项目有:西门子SINUMERIK 840D/810D、802Dsl/802D/C/S、810M/T、840C数控系统维修;西门子伺服驱动及变频器SIMODRIVE 611系列、SINAMICS S和G系列、MM4系列以及6ES70系列等;以及SEW、ABB、力士乐INDRAMAT等知名品牌的变频器。在工业自动化设备方面,公司提供西门子PLC S5/S7系列、各种IO模块、CP通讯处理器、TP/OP/MP系列面板、触摸屏、各类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维修服务。公司配备了先进的测试设备和测试仪器,同时不断组织工程师学习和积累,这确保了公司在硬件维修的成功率上面达到95%以上。
      公司拥有一只强有力的教研队伍和先进的实训实验台架,为了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更好的服务社会,公司常年开办数控机床与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维护技术培训课程;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系统编程维护与故障诊断综合培训课程,以及HMI/PLC编程调试、变频器、伺服控制、DCS、仪器仪表等10余种针对不同品牌和型号产品的工业自动化及机械设备方面的培训课程。同时,公司不断努力开发出适合国内企业和学员的工业自动化及机电设备类的技术培训课程。在特色课程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得到国内各企业和学员的认可。
同时公司也为企业提供西门子数控、驱动及PLC的备件服务,以及提供数控系统及自动化系统的现场技术服务与技术支持。
       公司全体员工将以精湛的技术和细致的态度打造工业控制及数控领域中硬件维修、技术培训、现场服务以及工程改造的专业品牌。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技术,就是您的生产力” !我们的服务,是您无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