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我有台设备,想用蓄电池供电,负载为3kw*2变频电机,求教变频器的选择,直流电压的选择?

网友A:
最好说一下现场的需求,比如,这两台3kW电机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直流电池组供电呢?是移动的?车载的?等等。只有明确了用途、工艺要求,才好掺和给你出主意呀。哈哈

网友B:
根据设备的功率合理选择逆变器和电池

网友C:
看电机电压选择蓄电池电压,一般3KW用星形接线可以接成三角形三相220v,蓄电池用230v左右够了.变频器选用逆变器部分,这个小功率不好买.

楼主:
c
车载,是驱动轨道车辆

网友A:
如果车载电机的电压不是特殊的,那蓄电池供电的电压起码510VDC以上。通用变频器即可。当然,自己设计一个预充电电路。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的话,预充电电路是内置的。可以省略。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只要电压电流与电机的匹配,蓄电池供电是一样的,而且直流侧的效果更好。就是不要把车载电池的伏安特性搞的下垂太陡了。这样影响电机的带载能力。

楼主:
我对直流驱动不熟悉,设备用的是SEW系列减速电机,牵涉到与直流电机的连接问题

网友A:
楼主到底是直流电机?还是变频电机?不说的是变频电机吗?怎么又说是直流电机了?到底是咋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