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本人新手,用的是CP1H-XA40DR-A,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输入框,输入电机频率,存到PLC数据存储器里,然后怎么把这个数据通过模拟量传到变频器,来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A:
呵呵;
屏上的数据计算后传到模拟量输出对应的地址,输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接到变频器上;

楼主:
怎么编程计算
怎么变成计算,可以先用BIN指令把屏幕上数据转成二进制,然后再用move指令传送到模拟量输出通道吗?

网友B(2012-03-09):
在plc设置中设置好分辨率有12000和6000看电机的功率是好多通过公式,变频器频率输出 Y=240*X Y:变频器对应频率输出数子量 X:变频器频率(0~50HZ)(这里240是由12000除50得来的,因为分辨率选的是12000电机功率是50) 然后写一段程序把你在触摸屏上输的数字按公式计算。从210通道输出到变频器就是了的。注意接线盒变频器上的拨码开关选择你的模拟的量程。注意plc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接线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