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生产线上两台变频器,所带负载情况都一样,其中一台正常工作,另一台不正常,所设参数都一样。
负载类型为短时负载,有空载电流2至3倍的冲击电流。但小于设定的保护参数。
报的故障为ou,过电压。求高手解。

网友A:
变频器报过电压,就需要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不是常识吗?普传有变频器也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都用一家的,这样比较好匹配。哈哈

网友B:
如果减速要求很快就要增加制动力矩,或制动单元有问题,如没有减速快的要求,增加减速时间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减速要求很快就要增加制动力矩,或制动单元有问题,如没有减速快的要求,增加减速时间就ok了.

楼主:
我们用的是30千瓦的变频器带两台5.5千瓦的电机。
以前用过制动电阻,效果不明显。
可是另外一台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