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调节电阻器

楼主(2011-11-03):
什么是起动调节电阻器?它的原理是什么?使用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启动电阻,串在转子中,电机启动时慢慢切除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B:
串在转子中,起到分压降压的作用吧,慢慢切除,启动完毕全部切除,就是个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