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请教各位高手啊,FX步进程序,在暂停在某一步序中,怎么无视前面和这个步序的SET的指令或者OUT指令,可以自由的控制输出呢?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
另外编写程序控制相关元件,暂停时才有效;
不过,取消暂停时,需注意有关动作的衔接。

网友B:
如果全部用SFC格式可以做到暂停,在所有的步序里面加上一个暂停开关,所有输出用SET指令输出,这样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C:
编写两段完全不同逻辑的程序,暂停了之后,直接执行后者程序。

楼主:
这个我在步进指令暂停后,由触摸屏给予M0之类的中间继电器的信号,用ALTP指令。比如LD M0  ALTP Y0 。Y0在已经在步进程序SET 的情况下面会不会因为我输出ALTP指令,失去SET状态。如果能的话,我再次输出ALTP指令的话,Y0再次得电的话是不是SET保持呢

楼主:
楼上提出方案的兄弟们能不能说下具体用啥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