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电路能这样改吗?配图

楼主(2011-11-03):
这是个最大能通过3.5A电流的小型软启动器,其主电路是用两个双向可控硅控制,本来用在三相电机的,我现在用在小型24v直流电机上不知道这样使用行不行?启动和停止有没有缓冲效果
原图

网友A:
可控硅只能控制交流,直流导通后无法关断。(除非掐掉总电源)。

网友B:
可用直流固体继电器,里面开关元件是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
购买前要说明;

网友C:
这是不是正反转阿

网友D:
版主说得对,可控硅触发后如果没有反向电压就关不断了,所以直流电机不能实现软启动功能,只能开!要想关还得把主电源关掉才行!

网友E:
又学了一招谢了

楼主:
我回去做了个实验,确实是不能用在直流电机里,如果像5楼说的能开不能关的我还好办,最主要的开都开不动,输出不了功率,电机运转不了

网友F:
直流电机不能用软启动器

网友G:
图显示不完啊,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