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我们厂里一台22KW电机,用于抽泥浆的柱塞泵,星-三角启动,配的线是6根 6平方的铜芯线,今天有几个地方烧结短路了,后来检查角接触器触点有一组不通,我说是线配得小了,而我们主管说是接触器先坏,而导致线烧坏的,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我们后来换线了,用的是三根10平+三根6平方的,10平方的线接在主接触器下面,接触器也换了新的,后来开机测空载电流18A,带载电流36A,三相基本平衡。配线距离15米. 现在两组线都经过了电机综合保护器(以前只是一组线穿过了保护器),现在只担心用两种线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之处?

网友A:
我看是你主管说的对,接触器有一组不通那就意味这电机通电时必定缺相,缺相就意味着电流增大,电流无限制增大就意味着电机烧毁,就这么简单,6平方线你可以去查看一下能通过多大的电流,再去看看你的电机铭牌上的标注的电流就知道有没有选小,我看不关线的事

网友B:
接头的地方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太大,引起发热。

网友C:
接触器触头损坏是主要原因,因为电机缺相电流接近短路电流,正常时22KW电机电流满负荷约44A左右,看来你的控制电路没有安装任何保护电路,至少空气开关选择不合理.长时间大电流电缆线不坏才没道理呢。

网友D:
楼上的各位老师言之有理!

网友E:
有几个地方烧结短路了,那就不是线选择问题了,是先缺相后电机烧了短路了,线上的电流很大发热烧坏了绝缘皮后短路后引起的/。

网友F:
线接的虚选择合适的空开

网友G:
22KW.6方线是不是小点?没有变频的话,电线温度应该不低! 还有,接触器是不是够用!

网友H:
线烧的原因是电机先烧这个是肯定的,但22kW选择6mm2的线也有点小,运行时是不会有问题的因是二根并联的,启动时就不一样,不管怎样电机烧了电缆也不应该烧了,说明保护也存在问题.

网友I:
有点小,凑合也能用下

楼主:
谢谢大家分析,有一点没说清的是电机没有烧坏,只是线烧了。

网友J:
(今天有几个地方烧结短路了)很明显,线小了发热绝缘皮粘连短路,导致接触器触点打坏了.

网友K:
没有说距离多长???

网友L:
导线是 小了 点   ,但接触器烧坏了一组   少相电压     应该先烧电机啊

网友M: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90KW的电动机带着罗茨风机自耦降压启动运行,马达缺一相运行,之后五个小时后才烧坏(保护坏了),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大的电动机缺相了还能运行那么久?

网友N:
线确实有点小了。不过缺相的话另两相电流会变大。保护电路应该起做用啊。应该好好查查不要大意啊

网友O:
主要问题还是在接触器那里,不过六平方的线也有点悬,现在的线实际值跟标称值的差值还是不小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22千瓦电机,标准配置是10平方毫米导线!
电线配置不但考虑载流量,还需要考虑短路电动力、压降以及各个控制器件的接头热散失(例如热继电器对导体有最小截面要求,就是考虑热散失能力保证热继电器正确动作
此人考虑的全面,本人非常赞成,另外我想问下你们从来没有监视或测量过电流吗?我觉得很有必要。如果是我考虑配线的话,应该会考虑16平的线,反正公司的,大一点没关系,原因还是同我上面这位师傅说的相似,在补充一下外在温度影响,在工厂干谨慎点没坏处,可是一犯错误问题就多了,很多时候只要结果,故障率!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分析,有一点没说清的是电机没有烧坏,只是线烧了。
如果空开不是摆设,跳闸应该还算正常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导线是 小了 点   ,但接触器烧坏了一组   少相电压     应该先烧电机啊
他是接触器先缺相,电流过大,电机不一定烧

网友R:
22kw6平方的线够了,应该是接头坏了

网友S:
你的 主管说的是对的  接触器缺相后   其他2相的电流会很大   你的配线是6个的  22KW的电机的电流是多少?   缺相运行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J:
还没算明白?22kw一般算法是44A电流,启动电流是它的1.5倍以上,应配16平方的线.你个6平方的线,每次启动都要祷告才不会烧线.

网友T:
我想,如果热继电器设定正常,缺相后电流增大,热继电器应该跳掉的啊,就不是线先烧坏了

网友U:
线小了,还没保护措施?

网友V:
你主管说的对,另外电线选的有点小(启动时6平方不足,运行时双6平方还行)同时电机保护器设置不正确或已损坏

网友W:
你主管说的对,另外电线选的有点小

网友X:
其实有6平方线已经绰绰有余,当然前提是截面够标准。22KW电机工作电流40A左右,星角启动,分到每根线上的电流小于25A。电机电缆我喜欢用YJV系列的,图的耐高温性能优越。

网友Y:
现在非标的电线、电缆有偷工减料的现象,线电流所在的电线选16平方为好,而相电流所在的电线可选10平方,主接触器选大于等于44A即可,角接接触器选44/1.732=25A,大于等于25A;星接的接触器选44/3=15A 大于等于15A即可。

网友Z:
6平方的线明显是不够的,柱塞泵用时负荷较大,电流也会好大的,所以还是用10平方的线好点

网友AA:
的确
我看不关线的事
-----
差点看错了“钱”

网友AB:
6平方的线 大概额定通过30A 电流吧 ????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触头损坏是主要原因,因为电机缺相电流接近短路电流,正常时22KW电机电流满负荷约44A左右,看来你的控制电路没有安装任何保护电路,至少空气开关选择不合理.长时间大电流电缆线不坏才没道理呢。

网友AD:
接触器如果小了,就可能由于电机缺相时引起电流过大,触头又不能断开,所以引起烧线····

网友AE:
22kw用6方的线应该是有点小,接触器一路不通导致电极缺相运行,电极会发热,你电路里没有热继电器之类的保护器件么?

网友R(2011-12-13):
6平方的线应该行了

网友AF:
是电工吗.要尊重技术规程.对你终身受用.小事了了.大事你走不了.
断路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3一2倍.
电线安全载流量等于或大于负载额定值.还要对布线方式.环境温度.布线距离校正
6平毫米电线已违规.

楼主(2012-04-07):
引用 网友AF:
是电工吗.要尊重技术规程.对你终身受用.小事了了.大事你走不了.
断路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3一2倍.
电线安全载流量等于或大于负载额定值.还要对布线方式.环境温度.布线距离校正
6平毫米电线已违规.

受教了,“要尊重技术规程" 说得很对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网友AG:
10平方线

网友AH:
6平方的铜线可以带多大的电流?单股与多股有区别吗?

网友AI(2016-11-05):
回复 网友S:
线是6平方不错,但是请不要忘了启动完毕后是两根并用。

网友AJ:
我感觉也是接触器坏导致的

网友AK:
电线是有点小,不过接触器坏了更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