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输入为4-20ma的压力变送器设备,用永宏的FUN32指令具备什么条件?32指令中D:代表的是什么量?是压力吗?

网友A:
D是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经转换到0~16383(或0~4095)范围后的数值。

网友B:
32号指令中的D:指的是转换后的值所存的缓存器,如:4~20mmA模拟量输入原始读值转换运算后的结果,存入R0里面。。。

网友C(2011-12-08):
其实和其他功能指令中的D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缓冲器的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为4-20ma的压力变送器设备,用永宏的FUN32指令具备什么条件?32指令中D:代表的是什么量?是压力吗?

指令一般都需要指明操作数,永宏习惯在指令里用 "S"表示源操作数,"D"表示目标操作数,以方便填写。
至于这个目的操作数代表什么,就看你怎么定义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