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KEEP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1-11-04):
这个KEEP指令是保持用的,是不是如图这样使用?谢谢!!
2、按起动按钮,延时15秒钟接触器KM才工作,按停止按钮KM方可停止。

网友A:
从逻辑来看,是对的!

网友B:
000接通一下,HR0.00置位,定时器计时,期间没的按下0.01的话,时间到了10。00输出;
按下0.01,10.00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逻辑来看,是对的!
谢谢,你的意思这样编程不太合适是吗?
感谢ZCMY版主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逻辑来看,是对的!
谢谢,你的意思这样编程不太合适是吗?
感谢ZCMY版主的帮助。
合适,能达到要求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程序是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的

网友D:
呵呵,一人一手法,还是看习惯~!

网友E:
还想法 学习了

网友F:
能达到要求就行!慢慢学习!

网友G:
此程序有隐患,HR0.00是断电保持继电器,如果运行中突然停电,然后再来电,此时无需按启动按钮,15秒后10.00就有输出,比较危险。

网友H(2012-08-17):
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应该可以有更简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