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我是做成套的,刚接手四台变频柜。
四台变频器各自控制一个深水泵,四台深水泵供给一个蓄水池
要求蓄水池尽量保持30米高的水位。
蓄水池离泵1.7KM
泵在变频柜旁边
变频器施耐德Altivar61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果不用液位继电器。直接模拟量输入变频器,应该怎样走线,怎样设定参数。

网友B:
这个就需要检测液位,否则怎么知道该蓄水或不蓄水呢?四台电机有四个变频器柜控制,很奢侈了。没有任何悬念,就按正常的控制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不用液位继电器 怎么输入信号啊       没信号怎么控制?

楼主:
肯定是要液位信号的,但是目前不知道液位信号怎么传过来
4~20mA  能传1.7KM 吗??

网友D:
还是用开关点控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要液位信号的,但是目前不知道液位信号怎么传过来
4~20mA  能传1.7KM 吗??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取得是毫安信号,没有问题的。当然2km有点远,我最近看到一个DCS控制远端变频器用的是4-20mA信号,距离差不多几百米,非常精确。效果不错两公里的线不知道电阻是多少?只要信号源的电压足够裕量即可。

应该是(500欧姆取样电阻+线阻)×20mA=信号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