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各位老师:
   最近在看绝对式的编码器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绝对式编码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好像有圈数计数信号,还有单圈位置信号,原点位置信号等等;以上还望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格雷码! 例如松下伺服绝对型编码器17线,那么分辨率就是2的17次方。

网友B:
绝对型号的可以理解为带记忆f的,增量型号的则没有!

楼主:
同时另外一方面我想了解的是,绝对式编码器相比增量式编码器在硬件结构上多了哪些功能?(除了编码器的码盘有不一样外)

网友C:
输出不同;
增量式一般是脉冲,而绝对型一般是格雷码;

网友D:
"格雷码"只是数学编码形式,用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格雷码”的说法很不专业。

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有SSI,RS485,Profibus-DP,Canopen,4--20mA以及并行信号输出等等。

前面有人所讲的“格雷码‘一般是指单圈并行输出,而并行输出的还有推挽式,集电极开路式PNP与NPN,正逻辑与负逻辑多种,还有格雷余码等等。。。

建议看看我的博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