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伺服电机速度慢怎样加速
我现在是用的东元TSDA伺服器,控制方式plc发出每秒15000个脉冲,发24000个脉冲,转三圈。想把三圈的速度在加快,有什么办法吗?plc脉冲每秒15000是上限了,我试过了,请问师傅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加速?

网友A:
调整电子齿轮比,按比例调小就行了。只是程序里面的数据也要相应变小。

网友B:
调节速度不外乎三种方式:
1、改变对应输入脉冲的频率;
2、调节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
3、外部加变速装置;

网友C:
如果是机械方法可以考虑变速箱。

网友D:
东元的电机可以选择一款减速箱接上就可以解决了,东元自己的减速箱很方便。

网友E:
电子齿轮比加大

网友F:
调节速度不外乎三种方式:
1、改变对应输入脉冲的频率;
2、调节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
3、外部加变速装置,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