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百度了一下,感觉还是不明白,问了同事,他们也没标准答案,也不太懂。

请教高手!!!

网友A:
见图
见QQ截图,很详细。

楼主:
有一相碰外壳,这一相电压全部降在电阻Rjd上面,零线电位何来升高???

网友B:
呵呵,其实这些年,我也不太明白。接0主要是为提高接地电流,令断路器或其它保护迅速动作。反正书上这么说的,但混接的后果,恐怕也没几个人明白。2楼的答案,并不能完全服人呀。

网友C:
如果混用,那个保护接零的露保很容易跳闸的!

网友D:
在供电系统中电源中性点接地用保护接零,
在供电系统中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用保护接地。

网友D:
主要就是适用的系统不同。

网友E:
看你是什么供电方式,如果是三相四必须保护接零,如果是三相三必须是保护接地,如果是三相五必须是保护接地,零是零,地是地。如果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混用在零线断线后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

网友F:
在现在的电路施工中,采用三相五线制,零线是工作零线,地线是保护接地线。是绝对不可混接的

网友G:
完全不懂

网友H:
不清楚的朋友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假使一相接地,而接地电流又不能使保护装置动作的话,那么请问零线(本身有一定的接地电阻)对大地的电压有可能是多少?
弄明白了就能理解这个为什么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接零保护装置电位升高的原因了。

网友I:
楼上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J:
只要知道不能混用,混用了线断了要出事,具体的 求解~~·~

网友K:
当一相接地时而保护未动作,则接地相电流变大,造成变压器三相不平衡,中性点漂移,零线因接地电阻的存在(接地电阻产生压降)将电位升高而造成零线带电,所以会发生接零设备外壳带电而有触电危险

网友L:
从变压器侧中性点接地的,出来后将分为PE线和零线。

网友M:
如果接地电阻大,中性点可能偏移,如果接地电阻小,断路器 工作

网友N:
看看p1--p2有无电压,相信不难理解吧。

网友O:
_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看看p1--p2有无电压,相信不难理解吧。

网友P:
国家推广三相五线制,即零和地不能混用,特别是煤矿,若零电位升高,安全因数便得不到保证。

网友Q:
搞不清楚就采用笨办法,全部用5线制,呵呵。

网友R:
不可以一部分设备接地,一部分设备接零。

网友S:
混用会跳闸的,

网友T:
看看另一个论坛的帖子
同一建筑物内能否采取两种接地制式,为什么?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0/2011100120520300002-1.shtml
感觉跟这个问题稍搭点边
版主,我不是踢馆子的!!!

网友U:
感觉建筑里现在都是保护接地,没保护接零的,漏电保护开关估计就不能用l了,
设备上零线保护和地线保护只能用一种,混接有造成大面积漏电的可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E:
看你是什么供电方式,如果是三相四必须保护接零,如果是三相三必须是保护接地,如果是三相五必须是保护接地,零是零,地是地。如果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混用在零线断线后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

网友W:
保护零线当工作零线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X(2012-07-10):
我有点搞不懂有的系统中不是可以部分采用不同的接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