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FX2N-16MT的小PLC已经拿到手了,请问接哪里可以让他电源指示灯亮起来,我是新手还没摸过实物PLC,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16MT的小PLC已经拿到手了,请问接哪里可以让他电源指示灯亮起来,我是新手还没摸过实物PLC,请师傅指教,谢谢
看看这个课件也许有用.

网友B:
“电源指示灯”,应当是指示电源的,应当是PLC加上电源才会亮;
电源端子及电源规格,可参看随机的使用手册和PLC的铭牌,经确认、并有电气安全知识,才可接线。

如果身边有人指导,则更好;否则,刚开始时,应当仔细一点。

网友C:
随机包装的说明书中有接线图的,PLC上有L/N的接线端子,这个用来外接电源,接上电源就亮了

网友D:
上排端子,第二排前二个,标的L N 二个端子的;
用AC220V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E(2011-12-20):
只要接上L、N线,不用动开关都亮,是不是电压不够,用AC220V的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接上L、N线,不用动开关都亮,是不是电压不够,用AC220V的电源

网友G(2012-02-27):
ac85v-264v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16MT的小PLC已经拿到手了,请问接哪里可以让他电源指示灯亮起来,我是新手还没摸过实物PLC,请师傅指教,谢谢
看看这个课件也许有用.

好东西,分享了。

网友H:
接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