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对变频器一窍不通,有一台水泵节能柜,配西门子MM430变频器,故障现象无法起动运行,变频器好象起不来,柜子的故障灯亮,变频器没有任何显示,不知怎样入手查找故障,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A:
查看变频器有无启动和使能信号输入。

网友B:
有故障灯亮就说是有故障 检查图纸看一下什么情况下 会亮故障灯
如果变频器没有显示故障 可能是外围联锁出了问题

网友C:
另请高人吧

网友D:
检查一下启动信号等线路,变频器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起动后好象电机也启动了,但几秒后就停止了。关键是变频器没有显示,也看不出故障代码

网友E:
要看他抱什么警,在看他的说明书

网友F:
不明白楼主所说的没显示是没显示故障代码还是什么都没有,包括频率显示!西门子的变频器挺好!就是力矩小点!不过用在水泵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建议你先检查一下电机。可能是电机接地或者缺相

网友H:
自己搞不定,只好请人去搞定了。前几天,我也是受人之托,说MM430能面板启动,但远传DCS的4-20mA就不行,变频器没反应。问了半天,说不出所以然来。无奈,只能是跑300多公里到现场看。

靠,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基本是两点,第一点,变频器与装置没做快速调试,变频器里的电机数据与电机的不一致,也就是说。变频器内的电机控制模型还没建立呢,转个屁。面板转也是瞎转,根本就不是正常运行。第二点,更找乐,变频器的进线开关(接触器)和控制命令(ON/OFF)一起激励,导致直流母线还没充好电,变频器就启动了,所以变频器被锁住,认为是不合理的上电时序。

对此作了调试和设置,在运行系统,非常平顺的工作,远传DCS信号非常精准的控制电机运行。300km的路程,处理的是简单的问题。哭笑不得。

楼主:
什么显示都没有  好象变频器断电了

网友I:
对着说明书把参数对一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你的水磅有没有问题?

网友J:
按照说明书慢慢来!

网友K:
没面板么?还是面板没显示?

网友H:
估计是有面板没有显示。就像没电一样。那说明什么?说明直流母线没有电压。就是说,交流进线的电源没有送进变频器里来。

楼主:
电机工频运转没问题,老设备没有说明书,就是检查设置也需要有显示啊,问题是现在没有,现象好象是强行切断电源

网友L:
故障
看看有没有plc有的话可能是plc报的故障

网友M:
看的迷糊,abb很好用

网友N:
复位 看看行不行

网友O:
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断开电机空载变频器看能否起动,测量输出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