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04):
变频器控制压滤机拉板过程中,用高速频率和高速频率控制正反方向,在一个重复过程中 拉之前停顿10S  拉中停顿10S是什么原因啊,参数都和另外的设置一样。。另外一台都正常

楼主:
P101电动机铭牌电压    380 V
P102电动机铭牌频率    50  HZ
P106启动源          (2)2线制
P108速度基准        (4)预置频率
P109加速时间          0.3S
P110减速时间          0.3S
T201数字量1输入选择 (4)预置频率
T221继电器输出选择  (7)电流超限
T222继电器输出幅度    62  (2.2KW)
A410低速频率           10
A411高速频率           35
 这个就是设置的参数      最后还是没弄好 只用低速频率控制正反方向

网友A:
单纯用变频器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有点难度!期待有高手能够解答!

网友B:
看不太懂什么意思。能不能描述的清楚些呢?什么工艺过程?从参数的加减时间设置来看,0.3s?太短了吧?这样的加减速过程,电机要过流的。

网友C:
把变频器换换,另外一台也正常?

网友D:
工艺没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