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1-11-04):
0.75KW三相异步电机,380V,额定电流2.02.反接制动时需要串制动电阻吗,如果需要怎么选择。有个经验公式:每相电阻约等于63.33除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阻的功率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平方乘上电阻值后再除以3。这个公式可取么,是否还有其它公式呢,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入电阻阻值为:电压/(电机电阻+串入电阻)=额定电流

这个计算,好象是能耗制动时需要串入的阻值。楼主说的是反接制动吧,怎么与回路中的电抗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是反接制动,不知道楼上有什么好经验,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的看法是:

电机每相电抗也应是等效的。

网友A:
接入的电阻可选用板式电阻器,能随意用裸导线截取需要的电阻值,非常方便。

一般制动时间都很短,也可以根据制动的强度再调节板式电阻器上的电阻值,参考生产单位如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76391825.html

楼主:
用户嫌电阻安装时占地方,要求不用电阻,控制反接时的通电时间来制动。这个方法好吗,冲击电流对电机损坏大吗?